关于LM3S系列固化Bootloade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30):
研究了Bootloader的启动方式,想上电强制从固化的bootloader启动,不检测flash是否为空,大概知道要修改BOOTCFG这个寄存器的值,可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修改后也不知道上电复位后还是否会变化。。。紧急求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参照下面的程序修改bootcfg的数值,可以通过配置任意IO口的电平来进入bootloader。

       //write the BOOTCFG flash register to enable PA1 low to enable

      //the ROM bootloader at poweron

      regVal = HWREG(0x400FE000 + 0x1D0);       //BOOTCFG

      if (regVal & 0x80000000)                        //committed yet?

      {
            HWREG(0x400FD000 + 0x000) = 0x75100000;    //FMA=BOOTCFG "address"

            HWREG(0x400FD000 + 0x004) = FLASH_BOOTCFG_PORT_A | FLASH_BOOTCFG_PIN_1 | FLASH_BOOTCFG_DBG1;    //FMD=BOOTCFG value (PB5 low/DBG enabled)

            HWREG(0x400FD000 + 0x008) = 0xA4420008;    //FMC=key+commit

                        SysCtlDelay(100 * SysCtlClockGet() / (3 * 1000));
      }

网友B(2012-12-15):
测试已经通过,没问题!
Thank yo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已经通过,没问题!
Thank you!

可以吧程序发给我看下么 ?大虾
:)  yuxz6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