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农老师助学板第三贴之PWM呼吸灯

楼主(2011-08-30):
最近一直很忙  手持机 、专利的事情。晚上写了个呼吸灯的小程序,改变CMR0的值以改变占空比达到呼吸灯的效果,中断回调函数中亮灭LED3。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文件名:     NUC120_PWM.c
说  明:    本文件为“NUC120RE3AN用PWM0控制PA12的小灯。UART的波特率为115200。
申明:       本程序参考新唐BSP例程,中断回调函数中使LED3亮灭。谢谢。
开  始:    2011.8.30
修  改:    V1.0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PWM.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global.h"

int main()
{

    uint32_t tmp;
    uint32_t i;
    SYSTEM_Config();
    UART_Config();
    GPIO_Config();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菜农老师助学板之PWM呼吸灯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n");

    /*PWM01配置函数*/
    PWM_Config();

       /* En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DRVPWM_TIMER0, 1);

  while(1)
  {
        for( i=0;i<50;i++)
      {
        tmp = ((PWMA->CNR0)+1)*(i*2)/100-1;
        PWMA->CMR0 = tmp;
        DrvSYS_Delay(10000);
      }
      i=0;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PWM.h"

/*---------------------------------------------------------------------------------------------------------*/
/* PWM Timer Callback function                                                                             */
/*---------------------------------------------------------------------------------------------------------*/
void DRVPWM_PwmIRQHandler()
{
   uint8_t E_GPA_STA=DrvGPIO_GetBit(E_GPA , 2);
   if(E_GPA_STA==1);
   {
          DrvGPIO_ClrBit(E_GPA,2);
   }
   if(E_GPA_STA==0)
   {
       DrvGPIO_SetBit(E_GPA,2);
   }

}

void PWM_Config()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定义一个PWM配置的结构体
        /*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8Mode;
        uint8_t      u8HighPulseRatio;
        uint8_t      u8ClockSelector;
        uint8_t      u8PreScale;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
         int32_t      i32Inverter;
        }S_DRVPWM_TIME_DATA_T;
        */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自动重载模式
        sPt.u8HighPulseRatio=50;

    //    spt.u8ClockSelector=
    //    spt.u8PreScale=
        sPt.u32Frequency=400;
    //    spt.u32Duty=
        sPt.i32Inverter=0;

        /* Enable PWM clock */
        DrvPWM_Open();

        /* Select PWM engine clock */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DRVPWM_TIMER0, DRVPWM_EXT_12M);  //设置外部12M时钟为时钟源

        /* Set PWM Timer0 Configuration */
        DrvPWM_SetTimerClk(DRVPWM_TIMER0, &sPt);

        /* Enable Output for PWM Timer0 */
        DrvPWM_SetTimerIO(DRVPWM_TIMER0, 1);

        /* Enable Interrupt Sources of PWM Timer0 and install call back function */
        DrvPWM_EnableInt(DRVPWM_TIMER0, 0, DRVPWM_PwmIRQHandler);

}

网友A:
哈哈,冒个泡也算呼吸吧~~~

好!!!缺氧也有个呼吸的笔记。

网友B(2013-10-30):
请教.新唐M0的pwm功能 是不是必须通过pwm中断才能实现中断,可否想avr 的pwm一样 ,设定好了.自己不断重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