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EN6 硬核DDR2的布局

楼主(2011-08-30):
为了方便布线,DQ0-DQ7的管脚能否错乱分配,做过的前辈指点下?

网友A:
这个不太懂了 帮你顶下

网友A:
版主或高人看到就能答复你了

网友B: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网友C:
可以随意分配

网友D:
自己UCF对应好就行

楼主:
那么同样的A0-A12也是可以打乱的吗?

网友E:
地址打乱后会映像突发模式

算一算就知道了,如果不用突发模式到无所谓,就是当地址行列复用的SRAM

网友F:
受教来了/

网友G:
UCF搞定就可以了

网友G:
没那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