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0-70度工作的IC在零下10度会有问题么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A:
各种情况均有可能。
但绝对不可能与0度可靠性一样。
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多数是某些参数指标降低。

网友B:
本人曾用 P87LPC761BN 商业品做了产品. 在-10℃左右, 正好遇到有芯片不工作的情况.
但没有损坏, 温度回复上来就正常了.
教训, 千万不要做温度方面勉强的设计!

网友C:
用IC厂家的话讲,就是:超过手册规定指标则无质量保障。

是否会出问题并不一定,当前没有问题也不代表以后一直都没问题,有一些厂家标注的指标余量较大时,可能当前使用没有问题,但IC原厂可能会随时调整期余量,从IC厂家的角度看,只要满足其标注的性能参数即为合格,你超越其参数使用,IC原厂不会给你任何保证和技术支持。

网友D:
就和高铁一样,老外保证250公里时速没问题,你跑到300,甚至350,出问题人家是不管的,虽然老外自己实验时也跑到350过。可靠性不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