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下耐低温的CPU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A:
我公司的工控主板产品最低测过-70度,-55度绝对没有问题,操作系统是熟透了的DOS

网友B:
要加热装置才行哦。。要不杨利伟能在天上就冻成冰棍了

网友C:
普通的工业级单片机基本都可以,但是刚启动的时候,AD等指标会超过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