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4V低电平0V的单极性信号

楼主:
高电平4V低电平0V的单极性信号是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正弦波、三角波还是方波信号呢????大侠们快点看看了。  坐等回复。

网友A(2011-08-31):
说“高电平”和“低电平”,一般是矩形(实际上只能是梯形)脉冲。正弦、三角等信号,通常不用“电平”来表示,而是用“幅度”“峰值”“谷值”来表示。

网友B:
大虾真可悲~~~ 用来回答这些 基础教育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主要是基础太菜了

楼主:
maychang老师、设计一个恒流源电路电流值在200mV。应该设计呢?这样可以达到吗?

楼主:
恒流源

XO~N8{`)~VKN5`0XPBIO@3H.jpg (38.7 KB )

楼主:
乱了乱了、怎么发着了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