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1-08-31):
我们买了一些电源模块,启动时间200ms,上升时间50ms,保持时间:20ms,不知道这个启动时间和上升时间为什么是分开的,难道启动过程有一段时间输出是被关掉的吗?我的理解是一旦启动,输出电源就会从0开始上升呀。

另,我后面的系统已经设计好,但有一个缺陷,希望前级电源模块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特别是大于5V之后最好能保证0.5-1s的上升时间,是否有电源模块(算不算不符合设计标准,比如CE等认证是否对上升时间有规定)?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现有电源模块变换一下也行,是否可以通过一中间一块电容板(并几个大电容)来延缓电压上升率?

谢谢!

楼主:
是不是不给分的贴一发就结贴了?我没结贴呀?

楼主:
请Maychang大哥指点

主要是设计系统的时候用的是DC power supply,没有发现问题(就没有加MCU控制延时上电电路),现在用其他组同事买的电源模块才发现此问题,改系统板是来不及了,只能在前级想办法。

网友A:
0.5-1s的上升时间恐怕做不到,这也太慢了。

楼主:
谢谢t.jm
我平常测试的DC power supply上升时间大概在500ms,是不是加大输出电容就能延缓上升时间?
我不知道启动时间和上升时间模块是怎么控制的,会不会我外接电容也没法改变它的上升时间呢,我手头暂时还没有这么大的电容,只是有这个想法并准备采购一些回来实验,先来请教大侠们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B:
3楼:
很少见用电设备需要这么慢上升时间的。
我觉得首先应该考虑你的要求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必要。
如果确有必要,那么加大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容不是好办法。应该在电源模块的控制回路上想办法。

楼主:
确实是系统设计时有些缺陷,当然用DC Power supply测试没有问题,所以没加MCU控制的12V延时上电电路。附图是DC power supply的输出,12V建立时间有700-800ms,时基为500ms。

电源模块是买的,我没法控制呀,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贴主控图吧,应该还有其它解决办法,你现在的出的问题现象是什么?

楼主: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我的系统控制很多小电机(电流200ma左右),一个系统有几百个(实际工作同时动作的电机不会超过10个),电机控制脚在MCU reset之前不可控(这是之前设计的缺陷,本来想设计一个12V控制电路在IO不受控时12V不供电),但当然用的是上图的DC Power测试发现没有问题(因为上升缓慢,在不受控期间不会带动电机)。现在买的模块电源上升太快,在IO不受控期间,电机会动,所以启动电流太大导致电源带不起,而起系统也不希望电机在启动时动作,必须想办法把5V-12V这个区间的上升时间加长。系统板和电源模块都不能再改了,除非1是买特殊的电源(估计比较难选到,t.jm说了这么长时间的产品不多见),2就是价格辅助电容板将其上升时间延长(这是我的初步想法,并电容但不知道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看来以后设计必须考虑更周全,不能因为测试环境下没问题就省那么点小电路啊,现在真是杯具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是也可以快速启动后立即初始化引脚,这时电机电流可能都没升上来,反而因该是上升时间长才易于出现此类问题吧?我认为你可能还没抓到问题的根源。
如果设计确实有点缺陷,能否飞线解决?

网友B:
电机是12V供电,MCU不可能12V供电,所以必是分开供电的。当然,可能MCU供电是由12V降压得到。
改成两路一先一后供电,或者改成12V受MCU控制,可能比加电容成本低得多。如 t.jm 所说,可以飞线解决。

楼主:
启动加初始化引脚(不是IO口直接控制,而是IO口模拟I2C控制的IO扩展芯片),为了保证I2C通信,需等5V上升到4.5V以上才MCU才Reset并马上初始化IO扩展IC,5V在系统板上是有12V转并有电容上升需要时间,总共需要100-200ms左右。

如果电源正常(12V不断开),直接拨插系统板,12V有明显被拉低的情况(即使用上图中的DC Power Supply),电机也会有转动。

上图的波形是开关DC Power Supply,这样12V没有被拉低的现象电机也不转(拉低就是因为电机有转动),所以解决问题必须要12V缓慢上升(特别是5V-12V之间的阶段越长越好,从上图可以看出,此DC power supply 0-5V上升时间约100ms,而5V-12V上升时间超过500ms,而系统在这500ms之间可以初始化完IO,故电机不会转动也不会有过大的启动电流拉低电源)

楼主:
另飞线的方案比较困难,因一个电源模块要带20多块我说的系统板,如果飞线必须每块系统板都加MOS管、三极管、电阻等元件且要割断原12V的后级通路,动作太大,而且空间也不允许,只能从电源上想办法

网友A:
你的情况是如果I2C的电机驱动芯片没被初始化,所有电机就会转吧?
是哪个驱动芯片?

楼主:
是的,CAT9555,没找到可以替换的默认低电平的IC

楼主:
这个IC不直接驱动电机,它控制电机的电源,但它上电输出高(有内部上拉)

楼主:
中途有试过PCF8575,但没有效果,最糟糕的就是当时用这个DC Power Supply没有问题,让我放过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是的,CAT9555,没找到可以替换的默认低电平的I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那个100K上拉电阻的原因,你何不在CAT9555IO口接个10K的下拉电阻?
检查一下PCB是否方便加这个电阻。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我甚至试过4.7K的电阻,我想100K在4.7的电阻上分压应该不够驱动三极管,好像效果不好,所以Layout的时候没加这个参考位,附件是我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我想在电源和我系统之间加一块小板,原理是:
12V对经R1对C1充电,常数约600ms,即600ms左右C1上的电压能上升到7V(1RC 充电约0.667Vcc)左右,这时控制MOS管导通,但限制输出电流在7V左右
直到C1上的电压大于7V延时完成后,MOS管才一直导通,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行性,并提出改进建议,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上文说的RC常数是针对一开始的R1=56K写的,后来干脆改为100K,RC常数应该是1s了

网友C:
可以考虑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
都有MCU了,延时就不需要用RC延时了,直接MCU延时不更好吗?
4个元件:两电阻,一个NPN三极管,一个PMOS。

楼主:
To t.jm,

我一个电源需要带24块MCU板,而且这些板里的MCU信号并没有引出来,我用上图的电路如能实现就只需在电源模块后加一块小板控制就好了。用MCU控制就必须改那24块板,外加空间不够

网友B:
23楼:
楼主的意思,是不对所谓“系统板”作任何改动,包括从该板上飞出一条线。由MCU控制,至少需要飞一条线。

20楼:
此电路,似乎太麻烦了。目的是上电后输出端电压上升到7V即停止,过零点几秒再上升到12V。那么只需要从输出端引出反馈,且此反馈是时变非线性的,上电时反馈起作用,限制输出电压为7V;过零点几秒后取消该反馈。

楼主:
此电路,似乎太麻烦了。目的是上电后输出端电压上升到7V即停止,过零点几秒再上升到12V。那么只需要从输出端引出反馈,且此反馈是时变非线性的,上电时反馈起作用,限制输出电压为7V;过零点几秒后取消该反馈。

是的,这只是昨天临时想了一个电路实现此功能,暂时要把做了几套对付过去,之后再改系统板彻底控制12V在Reset完之后才上电。maychang大师帮忙看看怎么优化此电路,谢了!

网友B:
26楼:
不是优化,是推翻重来。
这可要好好想想。

楼主:
附件是我优化后的电路,请指教,谢谢!

网友B:
不知道上面的电路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第二幅图是仿真得到的电压波形。
因你的电源要带多块“系统板”,所以用较小的电阻和较大的电容R2和C2模拟负载。

网友B:
两支二极管是为了下电后电容C1能够迅速放电,恢复到C1两端电压为零的初始状态。
波形图中可见,输出电压是从7V左右开始上升,经350ms达到12V。要调整此时间,改变C1数值。
MOS管导通电压有比较大的分散性,影响上电后电压初始数值,即可能从6V也可能从7V甚至8V开始上升。要调整电压开始上升数值,改变R3R4比值。
此电路缺点是电压线性上升。据你的叙述,最好是电压开始为7V,经一定时间后跳变到12V。这需要使用非线性的充电元件。

楼主:
maychang老师的图很简洁,可能我不能很好的理解,还请解惑:
是否在上升过程,MOS工作在线性区?我的负载比你设定的要大很多,每块系统板12V输入电容是220uF,电流(MCU及一些IO驱动芯片、开关芯片、每块板上还有20多个LED灯)约为100-200mA,24块板有不少于3A的电流,我担心这个电路是否能带动,MOS会不会发热很严重。硬件方面我理解不深,只能设计些简单的电路,还请maychang老师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