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两个只有0.1V相差的正弦波?

楼主(2011-08-31):
请教高手
现有两路正弦信号,1路3Vpp,另外一路3.1Vpp..
如何用硬件实现两路信号的相减,得出那相差的0.1V?

楼主:
同频同相

网友A:
re LZ:

可采用差分放大器(如果其频响跟得上的话)。

楼主:
差分对共模讯号有抑制作用,同相讯号应该即为共模讯号。
个人理解差分应该只能将相差用幅度反应出来。

网友A:
to 4L:

“如何用硬件实现两路信号的相减,得出那相差的0.1V?”

那恰是差分所得到的结果——相减。

网友B:
用运放 做出来 减法电路也可以吧?

网友C:
两个信号u1,u2,
其共模信号为(u1+u2)/2,差模信号为(u1-u2),
所以LZ要的恰为差模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之前的理解是错的。。
我要的是差模信号,用差分放大器是可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