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io保护

楼主(2011-08-31):
PIC18F系列芯片,IO保护有没有外部特殊的保护措施。我在实际使用过程中IO口有损坏的情况,比如AD接口,PWM输出,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能否在外部加点元件加以保护,谢谢!

网友A:
PIC的IO口还是非常皮实的,如果没有强烈的干扰冲击的话,一般不会出问题。

你的PWM端口如果都出问题的话,估计你的使用环境过于恶劣,可以增加适当的光电隔离,另外需要注意PWM的输出电流不要太大。
AD端口是模拟端口,一般会去掉一个上拉的二极管,此时防止高压串入的能力会有所下降,你应该在AD输入脚上串入一个适当的电阻进行一定的限流,如果使用环境非常恶劣,可以增加一级运放做阻抗变换并起到一定的缓冲输入作用。

网友B:
说到PIC IO,给我的感觉不是一般的皮实,有时候搞烦了,管它接地啊,温度啊,直接上烙铁猛戳,,,在一个板子上的ATMEL 和一个4067都有坏过了,,上面那颗12F675愣是没有坏过,都是引脚直接对引脚做试验,有时都感觉很惊讶。。

楼主:
在IO口上增加TVS管能起作用吗?

网友C:
TVS只能解决ESD的问题,你的端口似乎不在ESD的暴露区,所以还应该仔细研究下有没有其他设计违章行为。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高压或大电流造成的口线损坏,能有什么措施保护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高压或大电流造成的口线损坏,能有什么措施保护一下?谢谢
引用 楼主:

串电阻限流或者用OP进行缓冲输入,然后转成数字信号然后光电隔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