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盘问题,用OTG做的设备 求助

楼主(2011-08-31):
我用stm32做sd卡的U盘,用的是OTG。能读出第一个扇区的数据,从usb hound 观察也是对的,但是就是不出现盘符,出现了就马上消失,有人遇到过吗?帮帮小弟,折腾了好几天了

楼主:
没人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拿一个正常u盘比较一下。不是有数据就行。可能有指令你没响应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遇到的问题居然连枚举都过不了,官方的库,居然返回set config fail
    /* SET_CONFIGURATION*/
    if (RequestNo == SET_CONFIGURATION)
    {
      Result = Standard_SetConfiguration();
    }
这里的Result返回也是正确的。

楼主:
解决了,是OTG的问题,PA9需要检测电压。

网友B(2012-03-02):
我用stm32做sd卡的U盘,用的是OTG。能读出第一个扇区的数据,从usb hound 观察也是对的,但是就是不出现盘符,出现了就马上消失,有人遇到过吗?帮帮小弟,折腾了好几天了 ...
引用 楼主:

LZ能发代码给我参考下么,我的邮箱 seasonic12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