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控制外设可以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1-08-31):
就是比赛了,谁知道电风扇如何精确的控制转速,可控硅,还是其他??

网友A:
如果是家里用的,估计最佳方案是可控硅了,如果正如题目里说的选择用电脑散热风扇,用MOS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精确控制转速?

除了加测速反馈,其他方法做不到!

网友C:
风扇电机因当是 囚笼式导步电机 转速泄后于磁场变化

常常规的方法如楼上

网友C:
看到比赛题了

  这个风扇没限死电机种类 ~~~~~~ 哈哈 步进加超比变速箱~~~~

网友D:
作为产品风扇要精确控制转速电机只能选无刷马达。
为了竞赛完成任务用DC有刷马达是最简单的,这种风扇连续用1~2个月碳刷就磨损完了!

网友E:
转速检测,PID,反馈控制

楼主:
DC有刷电机也太贵了吧,还有没有好的方法,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最便宜的被你说成贵!你搞成DC无刷的吧?

网友F:
加一个测速环节 然后PID控制可控硅 搞定
原来是电赛题呀 呵呵

楼主:
t.jm,不是,我上网收得确实很贵的,感觉还是PID最合适,估计要占很多的单片机内存!!

网友G:
加测速反馈信号,然后PID控制。

网友H:
搞清楚  家用电风扇是单相交流电机,跟直流电机不是一回事

网友I:
我想说的是风扇吹不到60度的角度,不够强劲啊!

网友J:
当用 PWM. 可控硅想要做到精确控制不容易。
楼上的各位大侠都说得很清楚了,速度反馈 + PI 控制器 + PWM.

直流电机的控制最简单:用 PWM 控制电枢电压;
交流异步电机控制的软硬件稍稍复杂些:产生一个 DC 电源,然后用 PWM 产生一个频率和幅度可调的交流电压。

网友K:
加个光电编码器就行了

楼主:
大侠说的很对啊,就是说用pid,在PWMs的基础上,效果很是不错,在比别的队缩小十几倍的时间!!!: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