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图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要装软件分析眼图
不装可以打开无限剩灰
泰克销售说的

网友B:
先要确定你的示波器支持才行啊。

网友C:
稍微好点的数字示波器都可以

楼主:
各位,肿么产生眼图信号啊,找了好多资料,还是不明白

网友D:
同样感兴趣,呵呵

网友E:
to LZ:

先搞懂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才是关键。拿个万用表测身高是测不出什么名堂地。

网友F:
眼图?
就是无数次的波形叠在一起,像眼睛。
这个输入信号一般是数字信号,比如二进制波形,比如USB波形。
如果传输过程中,波形没有畸变,则叠在一起,是一个清晰的眼睛。
如果畸变严重,线变粗,眼睛就闭合了。也就是容易误码了。
就好比示波器测试电源的纹波,纹波越大,线条越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谢谢批评啊。我真不知道啊,赛题有这个,我也病急乱投医啦。让您见笑了

网友G:
主要是用来测试高速信号误码率达不达标的 一般GHZ信号以上才会用

网友H:
一台能出眼图报告的示波器=一个房子

网友I:
你的信号源发方波,永远测试不出来眼图。
你的信号源要发 10101100111000  或者10110011....
这样,你的信号多次采样后的叠加就像一个眼睛,就叫眼图。
原因是你用上升沿触发,触发后采集的可能是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后面的三个bit就组成了一个正方形,一般为了取得更好的灵敏度,信道都是有带宽的,再最佳接收效果小,就像一个眼睛。

因为在数字通讯领域,你看单个频率的信号,即使波形再好,不能保证你传宽频的数字信号的时候波形是好的,所以在通讯领域的媒质转换层(PHY的PMD子层),眼图就是一个衡量信号好坏的最重要指标。

用实时示波器测量眼图非常不划算,一般都用采样示波器,比如100k的采样带宽,可以测量10G 的信号的眼图,因为我电子设计竞赛的时候,做过采样示波器,你不一定能了解,可以搜一下资料。

网友I:
1 信号源发随机码型,或者伪随机码型,只要是别发方波就可以。
2 示波器开余辉模式。
除了触发点以外,前后的波形一个个的都是眼睛,放大,只看其中的一个,就是眼图了。
我说的宽频数字信号不是信号的几倍频,而是发11110000这时候的整数分频,对于电感电容压变二极管等,做单频率(比如载波)的阻抗匹配很容易,而宽频率的阻抗匹配很难,所以每个频率传过去之后,幅度等都不一定一样,叠加在一起,用眼图比较好看。

网友I:
eyediagram 百度一搜N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