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DCM不工作

楼主(2011-08-31):
调了一个IP核,但是用chipscope仿真,这个DCM却不工作,这是什么原因?用软件仿真可以,但是烧到片子里就不行了。

网友A:
板子是否正常啊,晶振是否正常啊,DCM的输入是否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是有缘晶振,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过的,板子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复位输入接地没有?

网友C:
不用DCM,看芯片是否工作

网友D:
6# 明空 搞定没?

网友D:
:L名字太汗~ 7# ladygaga

网友E:
叫啥的不都有吗?汗啥呢?

网友F:
调了一个IP核,但是用chipscope仿真,这个DCM却不工作,这是什么原因?用软件仿真可以,但是烧到片子里就不行了。
引用 楼主:

“chipscope仿真”是指调试吧?
“DCM却不工作”是什么意思?能描述以下现象吗?

网友G:
ChipScope不叫仿真,那个本来就是真的。。。。:)

网友D:
也不完全真,只是采样的。哈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