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电路的几个问题,求解惑,谢谢各位

楼主(2011-08-31):
如图电路所示:
这是一个绝对值电路 书中的结论是Vout=|Vin|
请问各位:
在输入端输入-5v电压,那么是这个电压是通过D4这个二极管接到IC2的正向输入端(B点),
此时D3截止,是不是相当于A点没有电压而接地,IC2构成了正向放大电路,
但是这是计算得出Vout=—2Vin
和结论不一致,

若在输入端输入5v电压,那么是这个电压是通过D3这个二极管接到IC2的反向输入端,
此时D4截止,是不是相当于B点没有电压而接地,IC2构成了反向放大电路,
Vout=Vin
这个部分是符合的
请问我的这个分析哪里有问题吗
感谢各位

网友A:
注意U3A是反相工作,U4A也是反相工作。
输入为负,U3A输出必为正,那么D4导通,U3A输出经D4反馈并施加到U4A同相输入端,D3截止。U4A也存在反馈,只需要注意到R7R4联接处电位为零,此反馈容易计算。
输入为正,U3A输出为负,D3导通,D4截止。其余你自己继续考虑。

楼主:
麻烦maychang了,始终想不明白
我想再请教两个问题:
1.
输入为负,D3截止时,A点不是相当于接地吗?难道还有电位?
2.
您是如何知道R7、R4联接处电位为零(实测是0,您的分析能力太强了)
麻烦您再给我这菜鸟指点下吧
谢谢

网友A:
3楼:
输入为负,D3截止,此时D4导通,由于R9存在,U3A工作于线性状态,所以R7R4联接处电位为零。此即所谓“虚地”,它是由于R9提供的负反馈而实现的。

楼主:
maychang:
在输入负电压时,D3截止,R7、R4联接处电位为零,为什么A点还有1.67V的压降?
原谅我这般追问

网友A:
5楼:
那是由U4A提供的。注意U4A输出端为5V,R4、R10还有个看不清标号的电阻,三支10k欧电阻对U4A输出5V分压,恰为1.67V。

网友B:
建议楼主最好从电流流向着手分析,再利用虚短和虚断进行计算,D3截止,但是R4上还有电流流过

网友C:
你的电路图应该如下分析:
  设输出端9的电压是Vout
   则由虚短11点的电压也是Vout.
   R4,R7之间的电压为零。
  那么由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得到:Vout/(R10+R4)+Vout/R9=5V/R7
   带入数值得到Vout=10/3V
   进而而求的输出电压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