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如何做使信号线不涂阻焊层就是可以上焊锡?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A:
切换到solddemask层,在所要上锡的地方画线。

网友B:
本人是刚从事pcb画图,想找同道的朋友,学习。有意的朋友加我Q:295531071

网友C(2012-02-07):
prote里面为topsolder和bottomsolder层

网友D:
简单办法:
    把需要露白的地方用焊盘贴满,面积大的话,做些长方型的大焊盘贴,选与线条相同的层,不要开孔

网友E:
用2D线画出你需要露铜的区域,再设置这个形状为 SOLDER MASK TOP/BOTTOM即可。

网友F:
这是PCB工艺问题,1,在走线上再放置一条solder层线,2,在工艺文里注明,厂家会给你留下上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