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段码式液晶片问题

楼主(2011-08-31):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段码式液晶片显示,因为使用了带显示驱动的芯片,所以选择不带驱动的液晶片。芯片供电电压是1.5V,但是液晶片都是3V工作电压,不知道怎样使用,驱动芯片里能产生-1.5V,不知道是不是-1.5V~1.5V这个压差就满足3V的使用要求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你的芯片手册,既然是带了液晶驱动的IC,那驱动3v的液晶基本是没问题的,液晶你可以电压做低些,这样低电压的时候不至于显示很淡。如果高了,新电池上去液晶会有“鬼影”

网友B:
仔细看芯片datasheet吧,既然芯片是带LCD驱动的,同时它又工作在1.5V,它内部肯定有升压电路,一般是电荷泵。

楼主:
这个说明书上讲了,可以产生一个-1.5V,所以我在想是不是-1.5V~+1.5V的压差就是3V,这样就满足显示需要了,但是说明书上内部电路也没有讲提供电荷泵,所以有些纠结

网友B:
这个说明书上讲了,可以产生一个-1.5V,所以我在想是不是-1.5V~+1.5V的压差就是3V,这样就满足显示需要了,但是说明书上内部电路也没有讲提供电荷泵,所以有些纠结 ...
引用 楼主:

这就对了,-1.5V也可以。

网友C:
直接加在液晶上的驱动信号应该是交流信号,固定点亮某一段时,行列线应该在1.5和-1.5之间不停切换,压差在3V和-3V之间不停切换,直接用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那我就来采购点器件调试一下,等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D

楼主(2012-04-10):
液晶片已经加工好了,加工的液晶片就是3v的,芯片供电是1.5v的,可以驱动,并且显示正常,多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D:
芯片自身有升压电路,来驱动LCD的,LZ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