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12864是5V供电,如果是给其4.3V供电的话,能正常工作吗?我现在不方便试验,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A:
5V是额定值,你不需要试验,只需要看器件手册中的电源供电范围,如果电压范围可以支持4.3V,则自然OK,无需试验。

楼主:
嗯 刚看了电源范围是2.7V--5.5V  电源供电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的!以前我用过!

网友C:
嗯 刚看了电源范围是2.7V--5.5V  电源供电没问题
引用 楼主:

考虑背光能点亮了么?

楼主:
根据实际情况吧,实际应用中,电压至少能让背光点亮的    例如手册上写的是少2.7V,如果实际中2.7V点亮不了背光,那么就应该上调一些电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