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133 16位AD转换

楼主(2011-08-31):
谁用过这个 AD转换  交流一下啊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多年以前用过一款好像叫MAX110

网友B:
美信的东西太贵
AD有什么好交流的,对着DATASHEET写程序就是了

网友C:
接近30刀,太贵了,而且渠道不畅,基本很难买到散片。

TI一款ADS8505,便宜一半,速度还快。散片150元以上。

网友D:
ADC不能光看最大的那个bit数目,要综合INL,DNL,SNR……算出实际有效的bit数,在采样率差不多的情况下,价格是跟实际有效的bit数成正比的。所以你会看到同样一个16bit的ADC,价格会差几十倍: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通过这几个参数计算有效值呢
这样说吧  假如一个16位的AD转换 是调误差是1LSB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他是个15位的有效AD呢

网友D:
这个是小头,一般大头在SNR……
ADC的SNR(信噪比)等于(6.02N+1.76)dB,N就是ADC的等效位数……所以对于高位数ADC,你要翻来覆去在文档里仔细寻找SNR这个指标……
例如你找到某个便宜的ADC,标了个SNR=86dB,那么根据上面的公式反推一下,有效位数也就14位,也就是说后面的那两位跟噪声一样乱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ENOB) indicates the global
accuracy of an ADC at a specific input frequency and
sampling rate. An ideal ADCs error consists of quanti-
zation noise only. With an input range equal to the full-
scale range of the ADC, calculate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as follows:
ENOB = (SINAD - 1.76) / 6.02

你看看这段话 是从MAX1133数据手册上的一段话  他意思是说有效位数 是通过SINAD计算的偶   是不是

网友D:
能有SINAD提供更好……SNR是SINAD的简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victory:  谢谢了啊 你QQ号多少 加你好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