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端口如何处理的问题,接地上拉还是悬空?

楼主(2011-08-31):
今天用到I/O扩展芯片MCP23017,用不到中断端口,一些I/O口和地址端口,想知道这些不用的端口该如何处理,是接地还是上拉还是悬空?理由是什么?其他的芯片遇到类似问题如何处理,请给个处理的方法和理由。谢谢~~

网友A:
一般接地,理由·不清楚。

楼主:
还有 上拉和下拉哪个好点

网友B:
输出端口悬空,输入端口上拉或者下拉都可以,非常注重功耗的,查看数据手册灌电流和拉电流有木有区别。I/O的,也上下拉,取端口所在状态多的状态(一般是平时高电平的多)来拉,以省电。

楼主:
I/O口平时状态多的状态怎么理解?都不用它了它怎么会有平时多的状态?不是怎么拉它就是什么状态吗?
4# NE5532

网友B:
I/O口平时状态多的状态怎么理解?都不用它了它怎么会有平时多的状态?不是怎么拉它就是什么状态吗?
4# NE5532
引用 楼主:

时钟输出引脚不用和片选信号输出端不用一样么?一个平时经常为高电平的端口被你加下拉,不消耗电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