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交流电的相位角真是难做

楼主(2011-08-31):
我试过这个电路 http://www.intersil.com/data/an/an9637.pdf,
也试过将两正弦波转成方波后进行时间差计算再换算成角度,
总是无法有一个稳定的电路出来,这东西有够难做,
目前定的目标是要做到 500KHZ,可以测量0度到90度的相位差,
末学才疏学浅,实在是惭愧。
请问有人对相位检测有经验吗?能否给我个指导,谢谢。[52RD

网友A:
搞个FFT就出来了

网友B:
fft也是可以的,
我有一个想法,可以利用信号的内积.
比如两个信号Asin(wt),Bsin(wt+phi)
做三个乘积的积分,
M1=int(Asin(wt)^2,0,T)
M2=int(Bsin(wt+phi)^2,0,T)
M3=int(Asin(wt)*Bsin(wt+phi),0,T)
M1=A^2/2;
M2=B^2/2;
M3=A*B*cos(phi)/2
相位就出来了cos(phi)=M3/sqrt(M1*M2)
在AD中断程序中,做加法运算,速度非常快,精度也非常高。
用来测功率因数角非常有效。

楼主:
好厉害,大侠想得到快速傅立叶转换的方法,
请教一下,三个乘积的值要如何取得?
可否敘述一下從信號輸入到計算的流程,
是否有硬体电路可以配合叁考,
謝謝。

网友B:
先确定信号的频率,或者测量,或者是固定.
我觉得一个周期采64个点足够了,这样可以确定出采用周期,开A/D中断,如果用8-12位的A/D,可以用3个32bit的变量来保存乘积和,a1,a2,a3,初始化为0,
应该是一个A/D转换器,2个通道复用,开辟2个缓存,当2个通道采集完后,在A/D中断中做计算a1=a1+AD1^2,a2=a2+AD2^2,a3=a3+AD1*AD2,
所有64点采完以后,
计算a3/sqrt(a2*a2)
其中乘法和开方程序自己用汇编编一下。
乘法用大数乘法,开方用逐位逼近.
如果求的是相角,可以用查法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