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打印口在计算机启动后不久控制出错

楼主(2011-08-31):
可是,计算机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的控制信号又完全正确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试用其他脚位,也不行。

网友A:
你的软件出错时用并口测试软件看看可不可以操作端口。

楼主:
请问三楼,可不可以把并口测试软件给我一下?谢了!fanguluke@yeah.net

网友A:
回复 楼主:
并口测试软件很多的,现在我的本本没并口这些软件都丢了,
记得Labview就有一个。

楼主:
噢,谢了,我的也丢了,我再找一找。

楼主:
我用Labview,很稳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abview操作并口正常那就表明硬件是OK的。
你的并口是用什么方式操作的?看看是不是控制寄存器被改写了。

楼主:
procedure Set_PC_Control;
begin
     outp(Port_ID+2,$F1);
end;
procedure Clear_PC_Control;
begin
     outp(Port_ID+2,$f0);
end;
procedure Set_Port_Data(D:Byte);
begin
    outp(Port_ID,D)
end;
function Line_Free(var R:Byte):Boolean;
var B:integer;
begin                         //查询ERROR位为高、表示单片机已经释放线路
     B:=inp(Port_ID+1);
     R:= Lo(B) xor $80;
     Result:=B and $08>0
end;
procedure Reset_Tester; stdcall
begin
     outp(Port_ID+2,$fC);
     Delay_US(5000);
     outp(Port_ID+2,$f4);
     Delay_US(5000);
end;
procedure Set_ID(ID:byte);     stdcall
//var B:byte;
begin
     outp(Port_ID+2,$f0);         //AUTO_FEED = 0
     outp(Port_ID,ID);
     Delay_US(50000);
     outp(Port_ID+2,$f2);         //AUTO_FEED = 1
     //CVI_outp(Port_ID+2,$0C);         //INIT = 1
     Delay_US(50000);
     outp(Port_ID+2,$f0);
     {
     repeat
          B:=CVI_inpd(Port_ID+2)
     until  B and $F= $0;         //AUTO_FEED = 0
     }
     //CVI_outpd(Port_ID+2,$00);         //INIT = 0
end;

执行数据和状态端口读写后,调用Set_ID就出问题,哪怕软件处于调试状态,控制口的状态都会自动跳变!电脑开机大约30分钟后,问题消失。

楼主:
我的系统主要是端口读写速度高、量大,Labview不好模拟高速。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是难解决了。

网友B:
接触不好。

网友B:
并口软件
下载地址一:(电信)
http://soft.laogu.com/download/port1.zip
下载地址二:(联通)
http://ic.laogu.com/download/port1.zip
下载地址三:(网通)
http://share.laogu.com/download/port1.zip

楼主(2011-10-20):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上了。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上了。软件好像只能在98下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