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空SLAVE FIFO中的数据

楼主(2011-08-31):
USB工作在SLAVE FIFO异步模式
PC有时在读USB的时候 USB FIFO还残留着其它的数据,正常的数据在后面。
有没有在写USB FIFO之前就清空一次FIFO 的方法?

网友A:
一般用下面代码就可以了。
FIFORESET = 0x80; // NAK all transfers from the hostSYNCDELAY;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2; // reset, EP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网友B:
也就是复位usb?

网友C:
一般用下面代码就可以了。
FIFORESET = 0x80; // NAK all transfers from the hostSYNCDELAY;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2; // reset, EP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引用 网友A:
你有个库啊,要啥有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