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放大一个有效值50uv,15M的正弦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1-08-31):
要放大一个有效值50uv的正弦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用芯片还是用分立器件好?
如果用芯片有哪些可以推荐呢?

网友A:
找个低噪声、大带宽的运放。
另外问一句:你要放大到多少?51uv吗?

楼主:
放大到1V。。可以推荐几款么。。我有OPA637.。opa820
2# lyjian

网友B:
你应该找一个电流反馈型运放,电压反馈型是做不到这么大的带宽的。

楼主:
可以多级级联的吧。。。主要是有可以放大这种输入信号的芯片么?50uv有效值的
4# virtualtry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