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数码管和按键都不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31):
上电后ZLG7289B不工作,数码管和按键都不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来查找错误。首先检查硬件,电路供电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电路接线是否良好可靠;然后检查软件,程序上触发ZLG7289B的时序是否正确,片选是否选通,程序中是否有必要的延时。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过本工具可以快速查询各大搜索引擎对网站的收录、反链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