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ZLG7289B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使用ZLG7289B芯片,选用12MHz晶振和13pF的电容,为什么不正常工作?是不是必须接16MHz晶振?

网友A:
不是必须接16MHz晶振,12MHz的晶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需要注意的是,使用ZLG7289B在印刷电路板布线时,所有元件尤其是振荡电路的元件应尽量靠近ZLG7289B,并尽量使电路连线最短。

网友B:
你的寄存器没有配置对,绝对是在这个问题

网友C:
我问问我朋友寄存器配错了没。上电没反应。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