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出现闪烁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31):
ZLG7289B显示的时候不太稳定,出现闪烁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工作的ZLG7289B驱动数码管显示应处于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数码管被点亮后不会出现闪屏或跳动的现象,出现闪烁的很大原因是在选定ZLG7289B(即将片选信号/CS置为低电平)后长时间没有释放。导致7298中断扫描的时间太长,从而肉眼看到数码管出现闪烁和不稳定的现象。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在CS置为低电平后减少不必要的延误时间,使ZLG7289B中断扫描的时间降低到最低而不至于影响显示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过本工具可以快速查询各大搜索引擎对网站的收录、反链数量!

网友C:
楼上这广告做的,也不知道什么工具

网友D:
是不是线没有接好!

网友E:
你选定7289B后太长时间没有释放,导致7289中断扫描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F(2011-10-18):
哈哈。3,4楼,挺逗。

网友G:
谢谢各位,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