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ZC固件库

楼主(2011-08-31):
请问各位,我打算用STM32F205ZC的双路CAN,PWM,IO,USART,用那个版本的固件库,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ST官网有吗,知道的告知一声,谢谢!

楼主:
105ZG使用的固件库可以在205上面使用吗,还请香主帮忙说一下呢!

网友A:
请问各位,我打算用STM32F205ZC的双路CAN,PWM,IO,USART,用那个版本的固件库,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ST官网有吗,知道的告知一声,谢谢!
引用 楼主:

印象里,3.5版本的固件库可以。ST官网有

网友A:
105ZG使用的固件库可以在205上面使用吗,还请香主帮忙说一下呢!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或者说不合适

网友B:
官网上有关用的固件库,可以下载到,做的还不错,比1xx系列的好多了,简单明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另外,205的双路CAN和105的双路CAN是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路CAN不是独立的,一路要依附与另外一路!
另外,205ZC正常供货没有?

网友A: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另外,205的双路CAN和105的双路CAN是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路CAN不是独立的,一路要依附与另外一路!
另外,205ZC正常供货没有? ...
引用 楼主:

印象里,205的双路CAN和105的双路CAN是一样的

网友C:
205的CAN与105的CAN是否一样,好像与两路CAN是不是独立没有关系吧?

两路CAN是独立的。

楼主:
另外,那个版本的KEIL支持205系列的?

网友A:
另外,那个版本的KEIL支持205系列的?
引用 楼主:

MDK ARM V4.20 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