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使用zlg7289B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使用zlg7289B时,只用了6个数码管,另外两个数码管的位置用于驱动5个发光二极管,为何不能点亮?

网友A:
楼主请检查外接发光二极管的极性,和数码管中二极管的极性是否一致

网友B:
是电路问题吧

网友C:
没用过哦,学习一下。

网友D:
能在技术手册上找答案吗?

网友E:
我的是上电后什么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