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给的电源滤波电路 看不懂 大侠们来指教

楼主(2011-08-31):
我的理解是C1滤除纹波,C2滤除高频杂波,后面的那些就不懂了 ,请大虾们讲解一下 坐等

楼主:
图放错了  改了补上

网友A:
C3、L1、C4可滤除高频传导干扰信号,
L2、L3 可滤除高频辐射干扰信号。

网友B:
这是你们老师给出的电路?
L3两端都接地?

楼主:
4楼:是的啊,有问题吗?
3楼:这个电路是不是有衰减的,老师说vi在4~5v,最终目的是输出vo为3.7v,vo是由lm317来它提供的

网友B:
5楼:
那么L3两端已经短路,什么用也没有。
如果L2与L3具有耦合,更糟糕。

楼主:
老师现在不在,来了我再问一问。
版主可不可以就老师说的这种方案讲一讲该怎么弄,我最终的目的是要3.6v的电源,纹波尽量小。
谢谢了

楼主:
主要是后面的那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电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查资料去确定那些电容电阻的值

网友C:
在后面挂个3.6V的稳压管就行了呀

网友D:
没看懂 学习下~~~

网友E:
这图画的。。。
除非两个GND非同一个网络,那也应该用不同的网络标号表示,这样L3才有意义

即使有意义 我也感觉L1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