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流源设计

楼主(2011-08-31):
老师!这个恒流源怎么跳不动啊!当R5边的时候幅值怎么不变呢?

网友A:
电压源没接地,后面反馈电路相位也错了。

楼主:
后面的反馈电路相位哪错了呢!!!我还是没有看不出来?请ocon老师指点

网友A:
后面的反馈电路相位哪错了呢!!!我还是没有看不出来?请ocon老师指点
引用 楼主:

要实现功能,必须接成负反馈,仔细看图,电流表的位置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