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问题 急!拜托

楼主(2011-08-3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用书上的串口程序,放在我的电路上都不好使,显示的不是我发的数。波特率都是一致的。我单片机换了三个都还是一样。电脑串口的TX和单片机串口RX相对应,也都没接错。其他电路我都拆了,只有单片机和串口了。

网友A:
原理图和程序贴出来。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PC发的到底是什么数据,MCU接收了什么数据,
而不是去拆什么硬件,怀疑这,怀疑那的
另外不有HEX与ASCII的区别

网友C:
先用示波器 看下
到底是神马数据

楼主:
我没有示波器。我生成的是HEX文件。串口调试工具我16进制,和不是16进制的都选着试了

网友D:
这还不好办?世上难事,必作于易。——从最简单开始:
1、把你的单片机TXD和RXD短接(10-11管脚短接),自发自收,看看收的到吗?若收不到,当然是程序问题,细查吧。
2、若这一步通过了,连上MAX232;把MAX输出端tout-tin 短接,所有对外管教断开,仍然自发自收实验。通不过?查MAX232接线。

3、最后接外面……

、、

网友:
前面已经有可行的办法了

网友E:
先电脑RXD,TXD短起,自发自收。看电脑串口。然后参照8楼

网友F:
前面的办法都没解决的话,单片机品牌有换没?我以前用个宏晶的片子,串口好像很不稳

网友G:
多半是程序设置的问题,楼主再仔细地把硬件和软件都检查一遍。

网友H:
多半是波特率设置问题,楼主仔细核算一下波特率。

网友I:
可能是隔离芯片的问题,用示波器直接看单片机输出

网友J:
max232电路的4个电容大了吧?
还有就是串口线序可对?

网友K:
板上9针DB头是用的公头还是母头?

网友K:
如果连接后上电,连接PC机串口后,通电,不发送数据时,9针DB头的2、3脚对地都应该是一个负电平(>5V)

网友L:
呵呵,八楼说的是好办法,试试哦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公头母头怎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隔离芯片?你指MAX232?

楼主:
串口的线序是对的,我的程序在人家那试都是好使的。波特率是对的。

楼主:
我用的是自己用导线焊接的,会影响吗?我换了一个串口工具,上面显示帧错误。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我MAX232的TX为-9.8V,RX为+5V,他们测得TX为-9.8V,RX为0V

网友M:
别急,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自己解决,才会进步。

楼主:
这么简单,就是找不到错误

网友N: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某一个细节上你没有注意到,静下心来慢慢从头查起,这种事情别人说也没有多大用处,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O:
该说的大家也说了,你自己再慢慢试吧,弄出来你水平就长进了~:lol

楼主:
我把单片机的RX   TX   短接了,程序#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sbit PP1=P1^0;
sbit PP2=P1^1;
sbit PP3=P1^2;
sbit PP4=P1^3;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Send_Data(const char *ptr)
{
while(*ptr)
{
  UART_Send(*ptr);
  ptr++;
}
}
void init()
{
SCON=0x50;          //Uart in mode 1
TMOD=TMOD|0x20;     //Timer 1 in mode 2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串口中断允许
PS=1; //高优先级
EA=1; //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f(flag==1)
  {
      flag=0;
      if(a==0xff) //单片机自发自收时
         {
    PP1=0;
    PP3=0;
    }
  if(a==0x0f) //单片机接收PC机数据时
         {
    PP2=0;
    PP4=0;
    }
    Send_Data("0xff \n");
          Send_Data("I get \n");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a=SBUF;
     flag=1;
    }
}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1、3低电平,结果都是高电平

网友P:
个人觉得如果硬件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就是软件的问题,比如发送之后需要查询是否发送结束,接收之前要查看是否存在已有数据,有些芯片如at91sam9260等,如果你查询到发送结束直接切换,十有**会出错,因为外设的操作会慢大概不到一个周期

网友Q:
还没搞好?短接单片机端的rxd和txd后,用pc串口工具确认max323通路是否有问题?没问题再调单片机程序。
我也没看你的程序,网上能找到例程吧,自己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把单片机的RX TX  对接了,MAX232是没问题的,电脑可以自发自收,但最糟糕的是我在别人那拿过来人家跑过的程序用在我这也是不好使的,所以现在很难判断啊!有时候我测测他的引脚他就开始输出数(但是都是00 或不正确的数)感觉就好像不稳定或是电压不足一样总是认为输出是低电平一样(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说的意思是让我编程做延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说的意思我没太懂,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N:
兄弟,找个示波器测一测电源电压以及波形

网友R:
平行线和交叉线弄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姐妹,我没有示波器啊,呜呜呜

楼主:
回复 网友R:
平行线和交叉线什么意思?

网友S:
交叉线也叫延长线(一般两头都是母头),其内部RXD、TXD脚是交叉的
如果你不确定问题的话,可以试着在单片机板上将RXD、TXD调换试试

网友R:
41# anqi0126 42楼说的很对。不过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测下,马上就搞定了。。。

网友T:
SCON=0x52;          //Uart in mode 1 and setb ti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已经对调过了,还是不输出数

楼主:
我现在用一个超简单的小程序输出A ,选择字符输出,我一一复位,看到串口工具有数据输出(看到串口工具接收计数器计数了),但是没显示。我选十六进制显示的话,就显示00  00  00

网友S:
没有示波器真可怜,你不是说你的程序在别人那里可以用?说明别人那里也有类似的板,那你把你的MAX输出接到他板上的单片机看是否可以工作,这样可以验证max232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如果max232电路工作正常就换单片机试试

网友S:
就是都用你的程序把他板上MAX232输出接到你的单片机上测试
再把你的MAX232输出接到他板上的单片机,这样对调测试

网友T:
; 简单的Uart Test:   p2.0=1 时, LOOP TEST,   P2.0=0  时, 发1200HZ方波
ORG 000H
     mov SCON, #052h
     mov TMOD, #020h
     mov TH1, #0F4h      ; 11.0592HZ   2400 BPS
     setb TR1            ;TCON.6
   ;--------------------------------------
MainLoop:
      JNB P2.0,  L_TX_1200hz
      JBC RI, L_RX
         SJMP MainLoop
L_RX:
      MOV A, SBUF
      MOV SBUF,  A
      SJMP MainLoop

L_TX_1200hz:
      JBC TI, L_TX_55H
          SJMP MainLoop
L_TX_55H:
      MOV SBUF,  #055H
      SJMP MainLoop
   end

网友R:
楼主用的是不是VISTA的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程序是在朋友那跑的,他在外地,不能像你说那样试,但是我把MAX232接单片机那端的TX  RX 短接了,让串口工具自己发数据自己接是能接到的,说明232电路没问题啊。单片机我有三个换来换去的。我现在单片机经常一上电就各个引脚都是低电平,(只有接晶振的两个引脚一个是2.3V 一个是2.18V )但正常是应该是高电平,我长时间按住复位键,他的引脚可变成高电平,松开复位键,引脚就是高电平了,但是仍然没有数据输出!我现在都迷茫了。。。请大家帮忙想想: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不是,就是普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L 我没示波器,没法看方波啊。:'(

网友S:
晶振引脚是2V多是对的(是高频波,用万用表量是可以),基本表明是起振了,如果不确定单片机是否工作,建议用一个IO口控制一个LED灯试试。

你这个问题都搞了这么多天了,你在哪里?找个在你附件的21IC上的人,请人家帮你调调,呵呵
如果资金不是太紧,建议买个示波器,哪怕上淘宝上那种几百块的也行呀

网友N:
推倒现在的一切,从头再搞一个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的串口电路已经好使了!就是晶振质量不好!弄了这么久其实是我单位资源有限,用个晶振还得等采购的买,一拖就这么久,还是我自己去买了一个。唉。。。我没有分了,就一分只能给一个人,对不住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