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1-08-31):
加速度传感器测量范围2g 4g 8g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三个数代表量程,传感器的输出的电压浮动范围是有限的,量程不同,单位电压表示的加速度不同,量程越大,单位电压代表的加速度也越大,误差也越大。

网友B:
测量范围不同

网友C:
都不完全正确吧
我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关于技术方面的链接,你可以进去看看。
有技术方面的资料。

网友D(2012-03-22):
你结合资料给的灵敏度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E:
加速度的单位啊
g=9.8m/s^2

网友E:
加速度传感器一般都是测力的吧。

网友F:
测量过载范围吧~越高能测到的G值越高~2g如果测8g的过载的话就是直接饱和了

网友G(2012-05-02):
2g/4g/8g代表测量范围,有些芯片可以通过IO口来选择测量范围,或者根据寄存器选择.
加速度传感器当然是测加速度的.
不过在地球上有个重力加速度.g=9.8m/s^2.

网友H:
这是测量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