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笙泉单片机MPC82E54干扰问题

楼主(2011-08-31):
各位同行,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电机控制器,其中的单片机用的是台湾笙泉单片机MPC82E54型号的,在测试阶段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对单片机一直设置某一个值的占空比让电机以某个稳定的转速转动,当我在距其不远处放一个大电流接触器,按一定频率让接触器不停关开操作,此时在接触器开启和关断时候单片机的PWM口明显会收到干扰,就是PWM占空比会不受控制跳变,电机上表现会突然慢下来,又突然变快。但是好像不是程序复位,因为如果是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寄存器会有一个复位标志位会置1,我测试该位好像没有置1。请教下高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加隔离了吗?上个 PCB 截图 look 一下

网友B:
估计没加隔离

网友C:
受电机干扰程序跑飞了,最好用独立电源I/O口光耦隔离

网友D:
恩,这是隔离的典型问题

网友E:
没加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