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一位高级工程师对megawin 8051 writer U2” 的使用感慨

楼主(2011-08-31):
megawin 8051 writer U2”的使用话费了我不少时间,主要是电源的问题令人困惑。先说明硬件及其连接情况:使用的是PQFP封装的芯片,芯片已经焊在实验板上,预留了VCC GND TXD RXD四个引脚供烧录用;据8051writer的manual,用到的只有VCC TXD GND三个引脚,依次连到writer的VCC SDA GND;writer与电脑之间用配的USB线相连。(使用的上位机软件就不再说明)
接下来按manual的步骤执行烧录:可以用脱机模式将HEX下到writer里,但始终烧不到实验板的芯片里。
分析:在确定三根线都是通的、实验板上的晶振没问题后,测了下实验板上VCC和GND两端的电压:0V,拆掉实验板,测writer上接口VCC和GND两端的电压4.0几V,“?”找到了,继续测发现:“writer与目标板接口的VCC”到“writer与PC接口的USB的VCC”之间串联了2个二极管D2D3,且这两个二极管的负极是相连的。
这样解决方案也就出来:
1)目标板和writer都单独上电,此时,在线编程和脱机下载都好用。由于单独上电,writer和目标板之间只接GND TXD两根线亦可。
2)将D2D3的正极短路,此时,writer和目标板只需其中一个上电,在线编程和脱机下载都好用。
3)将D3反过来焊接,此时writer上电即可,在线编程和脱机下载都好用。
注意:writer的设计是VCC和GND分在两端,因此如果不小心接反了,目标板上的芯片就会烧掉。

网友A:
我买了个U2,下载MA803芯片,始终没烧成功,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B:
LZ下载MA803的哪个封装型号?有没有用转接座?USB口附近的电压设置有没有设置在5V?
不行的话,请联系笙泉技术支持或代理,应该很容易排除问题的!

网友C:
联系一下FAE,呵呵

网友D:
在U2使用脱机模式的时候,U2就不需要供电。只有目标板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了吗?

网友E:
这感慨也太深了吧

网友F:
我买了个U2,下载MA803芯片,始终没烧成功,不知道问题在哪。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G:
这个得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