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使用固件库能否同时使用寄存器

楼主(2011-08-31):
如题,能不能使用固件库的同时使用寄存器,如果能,那些寄存器又是如何定义

网友A:
如题,能不能使用固件库的同时使用寄存器,如果能,那些寄存器又是如何定义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寄存器不用自己定义,也不必自己定义,只需要用固件库头文件的现成定义就好了

网友B:
哈哈,哪有不能用的道理? :lol

网友C:
肯定可以啦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就是,比较复杂的暂时没时间仔细研究的直接用库,简单的就自己写宏或者函数直接操作寄存器。
用着用着就慢慢的把官方库的函数几乎全换成自己的宏和函数了,因为官方库的东西实在不是很适合我们公司传统的风格。

网友D(2013-07-21):
个人感觉如果有了基础,两者不相违背.

网友E:
当然可以啊。很多ADC采集的时候有人就用寄存器操作,其他的LED灯用库函数操作,很灵活的

网友F:
不过两种方式混用, 倒反而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G:
先从库函数入手,再慢慢读懂库函数,编写自己的库函数.

网友H:
这个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