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1-08-31):
请教 单端转双端的差分放大器的输入必须是关于X轴对称的信号吗

网友A:
re LZ:

没必要。

网友B:
你只要理解了什么是差分,自然就会知道完全没有这个要求。

差分放大容易被新手霍视的是共模增益的问题

网友C:
请教 单端转双端的差分放大器的输入必须是关于X轴对称的信号吗
引用 楼主:

不必对称。

因为这个对称对实际运用也没有什么意义。比如,在线路传输过程中,两线受到的干扰显然是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的,如此也必将导致信号的由对称转为不对称或由不对称转为对称——驱动器输出是否“必须是关于X轴对称”其实并不是考核驱动器而是考核接收器,如果接收器能接受这种不对称,那么就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补充:

在某些场合应用的差分接收器往往不需要地线也能“正常”工作,于是有人就因此认为不需要地线了——这是非常错误的。chunyang经常指出不能少了地线,以保证共模电压均衡稳定——这个稳定是十分必需的,如果地线就任由共模电压任意“飘扬”,这对接收器明显是一个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