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A的横流源

楼主(2011-08-31):
10mA的横流源可以这样吗?当R5变化的时候仿真里面的电议怎么不变呢?

网友A:
明显错误的电路。

楼主:
maychang老师哪里错了?你就直接指出来吧!是不是后面的三极管有问题呢?

楼主:
哦 们没有接地啊,

网友B:
反馈接到正向端了

网友C:
先不说电路,LZ你的错字也太多了..可以理解是你求贴心切..

楼主:
这样也不行啊!!maychang老师??

楼主:
和上面的

网友A:
7楼:
看5楼回复。
另外,很怀疑你是否知道欧姆定律。10mA电流流过10M欧电阻,你算算需要多高电压?

网友D:
首先R1为取样电阻,应该接在运放的负端,同时你输入的电压信号应该接在运放的正端,通过调节你的输入电压就能得出相应的电流,你需要10mA的电流,那么你输入电压信号应该为0.01*50=0.5V,R5应该是负载,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这样就使得你的输出为10ma.

楼主:
额!我要测量100欧、1K欧、10K欧、10M欧的电阻阻值。是先把它转化为电压,在进行测量。做一个恒流源能满足吗?还要有什么电路可以测量呢?

网友E:
唉,服了,建议楼主去看看沙占友的书

网友F:
不一定要用恒流源
用个参考电阻和要测量的电阻对参考源分压就可以测出来了

网友G:
整得够复杂的,一个317都解决了。

网友H:
1 R5在Vcc和Q1之间。
2 R5和Q1之间的点做电压反馈点。 反馈是参考电源的,负载(也就是那个电流表)电压变大后,Q1射极电压变高,需要输出电压变大,反馈还是要接正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