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楼主(2011-08-31):
今天简单的写了一个控制led的程序 ucf也写了
把代码烧板子里 按了下按钮 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啥原因 暂时还不是很会用planahead 只能写原始的ucf了
ucf如下

NET "led<0>" LOC =D14;
NET "led<1>" LOC =C16;
NET "led<2>" LOC =C15;
NET "led<3>" LOC =B15;//output

NET "a" LOC =K3;
NET "b" LOC =H5;
NET "c" LOC =L3;//input

NET "rst" LOC =H4;

按钮是CYpress PSOC 的触摸按钮

网友A:
语法没有错。。。。: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L

楼主:
呃 ok了 没事了

楼主:
always @(a or b or c or rst)
if(rst) led<=0;
else begin case({a,b,c})
3'b 000: led<=0000;
3'b 001: led<=0001;
3'b 010: led<=0010;
3'b 011: led<=0011;
3'b 100: led<=0100;
3'b 101: led<=0101;
3'b 110: led<=0110;
3'b 111: led<=1111;
default: led<=0000;
endcase
end

很奇怪!!其中有几个是有问题的
当输入010时:led=1010
当输入011时:led=1011
当输入110时:led=1110
当输入111时:led=0111

板子上显示的和我的代码不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觉怪怪的,组合逻辑里面混入rst,没这样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为了方便

楼主:
它相当于是当输入b=1时,led<3>=led<3>+1
但是我的代码没有体现出来啊?led却这样显示

网友C:
有点搞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