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在外部引脚上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如何同相?

楼主(2011-08-31):
假设在一个pin上面输入时钟,内部可以通过锁相环,然后将锁相环的输出直接送到外部pin上,保证两个pin引脚上的时钟相位完全相同,应作怎样的设置?

网友A:
定制PLL时,输出相位填0度不就是同相了吗?具体没研究过。

楼主:
要考虑pll输出到引脚的延迟

网友B:
这个我也没研究过

网友B:
帮不了楼主呀 不好意思呢

网友C:
定义一个信号,将该信号赋值给输出引脚,并将该信号约束到输出脚同一个IOB中(两者的相位误差很小!),再将该信号反馈到DCM,这样经过DCM中的PLL保证输入输出同相。

网友C:
另外,Altera的Cyclone III FPGA中的增强型PLL可以直接引到输出脚,无延时。

楼主:
定义一个信号,将该信号赋值给输出引脚,并将该信号约束到输出脚同一个IOB中(两者的相位误差很小!),再将该信号反馈到DCM,这样经过DCM中的PLL保证输入输出同相。 ...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约束?不是很明白

楼主:
另外,Altera的Cyclone III FPGA中的增强型PLL可以直接引到输出脚,无延时。
引用 网友C:

altera的器件确实有这个功能,他的锁相环输出有一个专门的引脚,我是想用xilinx器件实现相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