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锡咨询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A:
把需要加锡的走线放在反面

网友B:
同意二楼的,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PCB的哪面与波峰焊接触。这样就不存在那些问题了

网友C:
要么走反面;要么刷锡膏;要么做红胶板,正面也过炉

网友D:
选择性波峰焊,

楼主:
刷锡膏怎么操作? 加小焊盘,做成麻点还是走短线? 费用怎么计算的?

网友C:
刷锡膏,走线在钢网层开出来一长条,费用,估计相当于许多个点,具体多少,开你刷锡膏的宽度,长度,
费用和厂家商量,估计满贵的。

网友E:
正面只能刷锡膏,但浪费且厚度不够,一般需要人工加,但注意设计的话,只在底面加就可以了。

网友F:
锡膏成本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