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Atmel Touch Controls 的支持 (上)

楼主(2011-08-31):
支持自电容类型传感器
在你的PCB设计中可以采用以下自电容类型的传感器:
[Button(key)| 支持Atmel 触控器#QTB] 传感器 (单通道)
[小型立体内插式slider|支持Atmel 触控器#SQTS] 传感器(3 通道)
[小型立体内插式wheel|支持Atmel 触控器#SQTW] 传感器(3通道)
[中型立体内插式 slider|支持Atmel 触控器#MQTS] 传感器(3通道)
[中型立体内插式 wheel|支持Atmel 触控器#MQTW] 传感器 (3通道)
[中型阻性内插式 wheel|支持Atmel 触控器#MRQTW] 传感器(12通道, 只有3个连接到感应控制器).
Button传感器是一个零维度的传感器,它靠单点接触感应。Sliderwheel是一维传感器 他们在单轴上感应手指的移动。立体内插式传感器根据其电极的几何结构来对电场进行内插。而阻性内插式传感器是根据物理电阻来进行内插。
传感器的每个通道(电极)都与控制器有唯一、直接的连接。根据其发射电场,这样的传感器是无方向性的。可以选择在他们上面叠加一个面板来使用,然而其对相应的控制器带来的ESD问题往往使这种面板的应用受到限制。所有这些传感器都适用于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
支持互电容类型传感器
在你的PCB设计中可以采用以下互电容类型的传感器:
[Button (or key)| 支持Atmel 触控器#QMB] sensor (单通道)
[1-layer, 小型立体内插式slider|支持Atmel 触控器#SQMS] sensor (n-通道)
[1-layer, 小型立体内插式 wheel|支持Atmel 触控器#SQMW] sensor (n-通道)
[2-layer, 中型立体内插式 slider|支持Atmel 触控器#MQMS] sensor (n-通道)
[2-layer, 大中型立体内插式 wheel|支持Atmel 触控器#MLQMW] sensor (n-通道)
[2-layer, medium resistively-interpolated wheel|支持Atmel 触控器#MRQMW] sensor (n-通道).
Button传感器是一个零维度的传感器,它靠单点接触感应。Sliderwheel是一维传感器 他们在单轴上感应手指的移动。立体内插式传感器根据其电极的几何结构来对电场进行内插。而阻性内插式传感器是根据物理电阻来进行内插。
每个这样的传感器都有X(发射)极和Y(接收)极, 感应控制器会探测XY之间的互电容。对于slider- wheel- 类型的传感器, 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X极,而Y极是公用的。这种传感器需要叠加一个面板,并且中间不能留下空气缝隙。这个面板为X极和Y极之间的电场提供了合适的渠道。所有这些传感器都适用于Atmel QMatrix感应控制器。
传感器的使用
在设计中使用touch sensor的时候,需要从专门的Atmel Qtouch集成库(Atmel QTouch.IntLib)中调用和配置所需的传感器类型。这个集成库位于安装目录的\Library\Atmel 目录下。当配置成被调用时,只需简单的update目标PCB文件 将会产生一个ECO来实现更改,使得PCB上放置出sensor的模板。PCB上的每一个sensor器件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footprint,而是一个实际的铜皮电极模板,当PCB装配时,sensor上面会覆盖一层叠加的面板。详见图1

使用touch control很容易 只需在原理图中放置所需的sensor类型器件, 配置成设计所需的参数,然后更改PCB得到sensor模板.sensor pattern也可以在PCB中修改,并且通过ECO传递回原理图下面就详细介绍设计中可用的那些可配置的sensor器件,他们的配置选项,以及相应的PCB中得到的模板。在每个例子中演示的都是默认配置。在Altium Designer中对这些可配置的sensor器件点击右键选择Configure, 就可以打开相应的配置窗口。当然,也可以在器件的properties窗口中选择Configure按钮达到相同的效果。

QTouchButton
使用 QTouchButton 器件来实现一个button (key) 传感器. 这是一个自电容,零维度的传感器,由单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就是一个简单的矩形电极。详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