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2C通讯不稳定,请帮出出主意。

楼主(2011-08-31):
使用TI M3接24c02,做了5个样机,有3个读写正常,另外两个无**常读写,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您的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是多大?

楼主:
现在用的是10k的。

网友A:
改成4.7k或者3k电阻试试,电阻太大了,波形不好。

楼主:
我试过了,可以了,多谢了。

网友B:
这跟你的通讯速率有关

网友C:
求教,为啥从10K改成4.7K或者3K就好了呢?是信号的完整性吗、

网友A:
如tianm版主所说,这个和速度有关,电阻大的话,上拉的速度就慢,但功耗低,上拉电阻小,速度快,但功耗就高了,这个需要根据速度需要找个平衡。

网友D:
现在用的是10k的。
引用 楼主:
10k太大了

网友E:
看来这是经验之谈啊,学习了

网友F:
版主的热情解答真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