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对单片机的晶振是否有要求

楼主(2011-08-31):
我要用单片机对一个仪器输出数据通过串口进行数据采集,波特率要求采用9600bps,请问各位大侠,这对单片机的晶振是否有要求?
程序片段如下 while(1){

   do{
    RI=0;
    for(i=0;i<14;i++)
      {
       while(!RI);
       str[i]=SBUF; //接收数据;
       RI=0;
       ecc=ecc^(str[i]);//进行字节校验;
      }
    RI=0;
    while(!RI);//接收校验字;
    str[14]=SBUF;
    RI=0;
    ecc=(str[14])^ecc;
    if(ecc!=0)//接收不成功
    {

     flag1=0;
    }
    flag1=1;//接收成功
   }while(!flag1);
    TI=0;
  for(j=0;j<15;j++)
    {
    SBUF=str[j];
     while(TI==0);
    TI=0;  /*等待1 字节发送完成*/
    }
   }
}

网友A:
看书去!
这么傻的问题。

网友B:
纠正楼主:
1.串行通讯不只UART串口一种,还有SPI、I2C、USB………………
2.学会分析问题,异步通讯对时钟有要求,同步通讯一般没有要求
3.学会拆分难题,怀疑波特不准就去想办法测波特,不要整一大堆程序把自己都搅晕

网友C:
单片机串口波特率要与 连接的仪器串口波特率一致,才能正确收发数据。
而单片机串口波特率的设置  要 根据你的晶振频率不同而不同。
对晶振的要求在于与标称频率不要相差太多, 这点一般晶振都能满足(100ppm)。
另外,尽量选用标称频率分频(软件设置)后 单片机名义波特率就等于要求的波特率(9600) 的晶振。
可见,更主要的是对软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