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1-08-31):
现在用一款DC-DC mp2249,完成由5V到3.3V,现在发现输出不正常。本来输出应该是3.3V的,现在却是680mv;FB引脚正常应该是0.6V,现在却是0.13V很低,还有输入5V好像受了芯片干扰每隔300us出现一段跳动,请问各位老大这里有可能什么原因引起,DC-DC一般受什么影响导致输出不正常或没输出?还有基本按设计手册做的,EN引脚也正常。曾经怀疑输入电容不够,将0.1u改为1u有个别能正常了,但是应该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好的 基本按手册画的

楼主:
后来把输入电解改成22uF 输出电解改成47UF也不行

网友B:
曾经怀疑输入电容不够,将0.1u改为1u有个别能正常了,但是应该没找到原因。
*************************************
输入电容使用0.1uF?这也太小了吧!
原因应该是限流保护了?你用了多大的电感?输出电流多大?输入电源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楼主:
输入前端还有个100UF的电解呢 电感2.2uH,电流最大3A可以满足啊 都是按手册画的 怎么会限流保护呢

网友B:
启动瞬间要求的输出电流可不止3A,如果你的输出端接了很大的电容,而又是带重载测试的话就有能出现这种保护。

网友C:
把datasheet附上,你那个“基本按手册画的”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基本”

网友D(2012-03-30):
问题就在电容上,看手册与评估板。上面用的都是陶瓷电容。
楼主的基本知识严重缺乏。
手册上电容ESR的要求,没有看。1MHZ频率使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脉动电流多少?1M时电解电容都成电阻特性了,不是电容特性。
估计好用的产品一两个月电容都会爆掉。

网友D:
很菜的问题,在需要陶瓷电容的地方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E:
LS正解。
1MHz,这么个的频率,电容只能用陶瓷电容,而且也必须得注意电感的频率。

LZ明显不仔细看手册,Demo板的料单都写的很清楚了:一律多层陶瓷电容

网友F:
个人觉得,问题主要出在那个续流二极管上.如果没这个续流二极管,肯定没法工作的.

网友G(2012-04-29):
不用续流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