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从机地址疑问

楼主(2011-08-31):
在C:\StellarisWare\examples\peripherals\i2c下有一个I2C例程:soft_i2c_atmel.c

例程中所用器件为AT24C08。我用的器件为AT24C02。现在有个不明白的地方:
//*****************************************************************************
//
// The I2C slave address of the AT24C08A EEPROM device.  This address is based
// on the A2 pin of the AT24C08A being pulled high on the board.
//
//*****************************************************************************
#define SLAVE_ADDR              0x54

AT24C02,AT24C08前面4位固定地址代码为:1010,后面分别为A2,A1,A0,R/W.和 A2,P2,P1,R/W.
这样其SLAVER_ADDR应该为0XA-才对啊。这个例程中,AT24C08的地址我觉得应该为0XA8.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上所示,为at24c02的地址寄存器,红色椭圆为其地址域为7位,其中4位定死了,后面3位通过硬件决定,如果都接低电平的话,其地址为1010000,即0x50,其最低位为读写控制位,有时候也把它们合在一起,0xA1为读地址,0xA0为写地址;但其实质地址为0x50,只不过按最后一位的控制位分为了读写地址;
其实不管怎么样,最终发送出去的8位字节,能够区分读写即可;stellarisware软件包里的把0x50定为地址,读写位通过参数传给初始化函数。

楼主:
版主解释的太清楚了,十分感谢。

网友B:
算是手把手的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