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952 24CO2B PU27与ATMEL644 24COB PU1B

楼主(2011-08-31):
各位好心的过路大虾   拜托告诉我下    ATMEL952 24CO2B PU27与ATMEL644 24COB PU1B  两个存储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老板说今天要完成任务,用644的就是不行,用952的可以,可买不到952的。

网友A:
是ATMEL952 24C02B PU27与ATMEL644 24C02B PU18吧?
两个的差别就在于PU27的最低工作电压是2.7V,PU18的最低工作电压是1.8V。
644表示的是06年第44周生产,952表示的是09年第52周生产。
用644不行,用952可以只能说明你们自己的软件或硬件有问题,和644和952没什么关系。

楼主:
超级感谢额 呵呵

楼主:
的确是自己没调好

楼主:
不知道怎么评分  应该给满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