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高速光耦

楼主(2011-08-31):
要求:1,速度达到1M Hz
2,输出电压24V
3,CTR大于300%

谢谢大虾们

楼主:
电流传输比吧?
2# bishenglj

网友A:
CTR可以靠前级驱动增加,用6N135、136、137。

网友B:
楼上
CTR由光藕决定,不可以靠前级驱动增加
只是输出电流可以靠前级驱动增加而已

网友B:
6N138/139CTR大于300%,不过电压到不了24V。

高速光藕输出电压一般都到不了24V这么高(6N13x到不了24V)。
我查了一下,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光藕基本没有。

楼主:
4# chunyang 6N137输出电压我看datasheet上只能达到7V
6N135和6N136也达不到24V的输出电压。
是不是可以在后级再加个运放来提高电压?

网友C:
CTR和电流也有关系的。高速光耦HCPL4504的速度、输出电压都满足,CTR没你说的那么高。
LZ你的应用比较特殊,讲详细点最好。

网友D:
外接一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行不行?

楼主:
10# rclong 这是折中方案,可能就会这么做了

楼主:
6# lyjian 谢谢帮我查了,我查了好久也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