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出DC电压与输入DC电压成比例变化的模块啊

楼主(2011-08-31):
RT,有没有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比例变化的模块啊,比如当输入DC100V,则输出DC5V,  当输入DC80V,则输出DC4V   当输入DC20V时,则输出DC1V,即成比例变化的,当输入DC1V时,则输出DC0.5V.    有的话,给推荐一款啊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这个东西,叫放大器。

网友C:
比如当输入DC100V,则输出DC5V,  当输入DC80V,则输出DC4V   当输入DC20V时,则输出DC1V,即成比例变化的,当输入DC1V时,则输出DC0.5V.
*********************************
这个不成比例:当输入DC1V时,则输出0.05V才能和前面的成比例。

要实现这种比例功能的话简单,两个阻值比为19:1的电阻就能实现,不用什么放大器。

网友B:
4楼没有考虑需要一定输出电流情况。

网友D:
找那种Vref电压可内置、可外接的DC-DC芯片或者电路。
然后用电阻分压,控制芯片的FB电压。
这个有点像D类数字功放。

楼主:
还得补充一点要求输入和输出要有隔离,输入变化的时候,输入自动变化为输入的1/20

4楼,0.5是少写了个零 是0.05V 不好意思

网友E:
隔离型DC-DC 要1/20变压就在绕组匝数比上做**...

网友F:
固定占空比,开环dcdc可以做到,不过可能要加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