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A:
Rs和Vcc以及负载电阻都不说清楚,还设计什么?

楼主:
刚刚忘记了,RS是50,VCC是3.6V,负载也是50

网友B:
共基极不是放大电流的吗~~~~~~上次用了下没实现~~~~

网友C:
共基极不是放大电流的吗~~~~~~上次用了下没实现~~~~
引用 网友B:

共基极不能放大电流, 只能放大电压.
其实我感觉我在计算静态工作点时,  跟共什么极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这样问吧,那个Cb1,Cb2,和CB有什么用的,取什么值比较好?

网友D:
Cb1,Cb2是将输入和输出的直流电话截去的耦合电容,CB是对基极的交流接地。

楼主:
7# 说梦痴人 那各自取多大合适呢?
信号源15Mhz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共基电路只能放大电流不能放大电压!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是典型的阻容耦合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Rb2是直流反馈电阻,CB是旁路电容,你可以分别画出它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进行分析。

网友F:
在下看来,这遵循共射电路的设计原则就可以了。

其实,共基和共射电路主要差别是在信号输入上,只是信号输入点不同而已,不在受到名称上的影响。

网友G:
共基电路放大电压信号 就有电流跟随的作用

网友H:
我画了个图,不知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I:
共基极电路的高频特性好,分析方法一样。把电容器开路留下的电阻都影响工作点,一般调rb1rb2

网友F:
根据13楼的图,不难理解:电路的放大原理是在E极一侧制造电流变化来牵动C极电流变化,从而在C极一侧通过较大电阻负载获得较大的电压,实现电压放大。

显然,如果在C极不是接上更大的负载电阻,则电压放大的目的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