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1-08-31):
include "EM78P156EL.INC"
ORG   0X00
JMP    INITIAL
ORG   0X50

想问下大家0x50是什么的入口地址?
上面初始化完了之后就执行JMP   $

网友A:
ORG   0X50
  就是一个普通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网友B:
LZ外行人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啊,刚接触半个月。能把问题先解决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确实啊,刚接触半个月。能把问题先解决了吗?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表示下一行程序的首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lst文件,INITIAL里的程序是从0x50开始存贮的,但为什么0x50要放在JMP INITIAL的后面?

网友B:
先入行再说吧,你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概念
一句话,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看完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看完了,知道ORG这条伪指令的意思了么?~:victory: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明确的意义,写0X51,0X52也可以,就是分配一个程序放哪里的地址

这个你可以先放一放,到时自然理解

网友D:
LZ的0x05是主程序的存储入口地址。一般的单片机开机启动后从ROM的00H单元开始执行指令。而0x02H-0x30H之间有各种中断的入口地址,主程序不易放在这些单元中,一般存储在30H以后的单元里,在00H写一句JMP    XXX,跳到主程序的开始处。

其实,作为新手大多问题在书中都有答案,像楼主这种问题大可不必着急提问,要学会自学!

网友E:
LS盆友说的对!

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接了一个案子,两个按键控制5个LED,但LED一个接在P5口,其余四个接在P6口。(因为客户做的是单面板,这样走线比较方便)
我现在就是想自己定义个寄存器,然后将它们连续定义在这个寄存器上。你觉得可行吗?
下面是宏定义
MOVB    MACRO REG1,BIT1,REG2,BIT2            ;  REG1.BIT1  = REG2.BIT2
     JBS    REG2,BIT2
     BC     REG1,BIT1
     JBC    REG2,BIT2
     BS     REG1,BIT1
ENDM

然后初始化
    MOVB PORT6,0,RegLed,0
    MOVB PORT6,1,RegLed,1
    MOVB PORT6,2,RegLed,2
    MOVB PORT6,4,RegLed,3
    MOVB PORT5,3,RegLed,4

然后通过控制寄存器RegLed,来控制LED,这样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接了一个案子,两个按键控制5个LED,但LED一个接在P5口,其余四个接在P6口。(因为客户做的是单面板,这样走线比较方便)
我现在就是想自己定义个寄存器,然后将它们连续定义在这个寄存器上。你觉得可行吗?
下面是宏定义
MOVB    MACRO REG1,BIT1,REG2,BIT2            ;  REG1.BIT1  = REG2.BIT2
     JBS    REG2,BIT2
     BC     REG1,BIT1
     JBC    REG2,BIT2
     BS     REG1,BIT1
ENDM

然后初始化
    MOVB PORT6,0,RegLed,0
    MOVB PORT6,1,RegLed,1
    MOVB PORT6,2,RegLed,2
    MOVB PORT6,4,RegLed,3
    MOVB PORT5,3,RegLed,4

然后通过控制寄存器RegLed,来控制LED,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啊

网友F:
这种用法 是基于C51的 其实在正常使用时不用去管的

网友G:
不解,这几个口是输出口,保存这个状态有什么作用吗?如果是输入口的话,这样做还有意义。